ABB510变频器输出电压自动下降

楼主(2016-12-20):
用的510系列变频器;2101启动方式为 转矩提升启动,2605参数为1;之前运行正常,今天突然不能正常启动设备;启动过程中电机转动至10HZ左右,电机开始减速最后停止转动,此时观察变频器输出频率0103仍然在增加,但是输出电压0109开始下降直到40V,设备停止运行;咨询ABB说是需要返厂修,也没说是什么问题只是说变频器内部程序故障;求各位大神帮忙 是变频器坏了还是参数有问题,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A:
估计坏了   估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坏了   估计坏了

是硬件坏了还是软件坏了

网友B:
建议楼主升速时在线监测一下变频器的输入是否正常,有时变频器前端设备带载能力差,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升速时在线监测一下变频器的输入是否正常,有时变...

楼主:
将转矩提升提升电流提高了50%,好了;之前带载也没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谁能解释一下哈?

网友D(2017-04-13):
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