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虾进来看看

楼主(2016-12-20):
因为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所以买了一根USB转232的线,然后插上我的数据线连接PLC,显示连接PLC正常。然后我开始读取程序,每次都是读到15%的时候显示与PLC连接断开。再重新连接又是这样。我想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因为我买了两根转换线,都是这种情况。排出了线坏的可能性。求大侠进来指点指点!!!

网友A:
波特率那些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应该是软件问题。软件重装试试!

网友C:
把通讯参数都设置好了,如果还是这样,就重新装一下软件了,这种情况只能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D:
电脑的问题,换台电脑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我认为是软件问题,可以重装试试!!!

网友B:
注意杀毒软件,关闭杀毒软件试试。杀毒软件有时会把传输软件某个文件认为是有毒文件给隔离杀毒了。

网友F:
线的问题,我有二条也是这样,后来买了LG线就好了

网友G:
一般都是线的问题,用串口好像没有遇见这类问题,如果有扩展,最好插串口卡

网友H(2017-03-31):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线的问题,用串口好像没有遇见这类问题,如果有扩...

网友I(2018-01-31):
1,笔记本插口电压不稳定(大部分原因)

网友I:
2,线缆没有屏蔽磁环,而且应用环境复杂,导致干扰

网友J(2018-07-12):
耐特PLC的通信口是485的通信,需要使用USB转485的通信口,然后将485A  485B接出来,连接到PLC的3 脚和8脚。

网友K:
、检查串口状态是否正常(电脑设备管理器)

2、用的是西门子200的编程线还是自己买的,波特率是否正确

3、第一次连还是以前连接过?是不是连的第一个口?这个口是否被程序占用?这个口波特率是否被调到最高,你的编程线是否支持高波特率?

4、描述太简单,无法判断原因,只能说通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