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固件升级问题

楼主(2016-12-21):
我公司刚买的AB触摸屏PLUS600固件版本号为8.0,能否降为6.0或着是5.0,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固件版本一般都是升级,降级的话要问厂家了

网友B:
可以降级的,不能降级的话那老设备坏了不是要重新做?降级方法最高问一下厂家,AB服务还是不错的

。。。。

网友:
升级可以,但是降级就不知道了。可以问一下厂家

网友C(2017-03-31):
引用 网友A:
固件版本一般都是升级,降级的话要问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