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料机用的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6-12-21):
配料机螺旋轴推动物料总重3.5KG,配料机有32个小仓  喂料到微量称(传感器)园筒料仓高1米,装40公斤料,上口直径250毫米,下口直经100毫米接喂料螺旋,螺旋管长400毫米内直径57毫米,螺距50mm,每转一圈推出35克料,转速有500,200转/分,和50转/分的,而被转动的螺旋和物料重3.5公斤,三类转速。只要轴扭转得顺溜,转速符合要求.不亏功率就好!一支螺旋需要一台电机。求如何选出电机型号来??

配料机螺旋轴图如上

网友A:
步进电机比较适合这样的工况。而且步进电机价格低。选一个外形适应的就行,转矩足够。

网友B(2017-03-31):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比较适合这样的工况。而且步进电机价格低。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