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离心风机

楼主(2016-12-21):
正确和合理地选择通风机,是保证通风与气力输送系统正常而又经济运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选择的通风机不但要满足管道系统在工作时所必须的风量和风压,而且要使通风风在这样的风量与压力下工作,效率为最高或在它的经济使用范围之内。

目前,通风与气力输送所常用的一些通风机在国内都有生产,可直接从国家产品样本中找到,为了用户选择方便,样本上载有各种型式风机的性能曲线和选择曲线,并对不同型式和机号的风机用一定的符号和参数进行了编制。因此在进行风机选择前,必须熟悉产品样本。

 现将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介绍如下:

一、离心式通风机型号的编制方法

离心式通风机的完全标志包括:压力等级、番数、机号、传动方式、功率一般书写顺序举例如下:

TF-301B-20KW

TF:中低压 (如果是HF就是高压风机,如果加有“B”,则该风机有防爆处理)

301:机号,30/6=5   说明是5番的风机

301B:B代表传动方式-皮带传动

20kw:马达功率

旋转方向:指叶轮的旋转方向,用“右”或“左”表示。从电动机或皮带轮一端正视,如叶轮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称为右旋风机,反之称为左旋风机,但以右旋作为基本旋转方向。

二、离心式通风机的选择步骤和注意事项

首先根据被输送空气的性质,如清洁空气,易燃易爆气体,具有腐蚀性的气体以及含尘空气等选取不同用途的风机。

    根据所需的风量,风压及已确定风机类型,由通风机产品样本的性能表或性能曲线中选取所需要的风机。选择时应考虑到可能由于管道系统连接不够严密,造成漏气现象,因此对系统的计算风量和风压可适当增加10-20%。

通风机产品样本中列出的风机性能参数,除个别特殊注明者外,都是指在标准状态(大气压力760毫米汞柱,温度20℃,相对温度50%)下的性能参数,如实际使用情况离标准状态较远,则选择时应按下列公式对样本所列参数进行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