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通电后不能吸合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6-12-21):
交流接触器通电后不能吸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查和处理:

 1、检查交流接触器运动部分的动作机构和动触头是否卡阻:如果卡阻,可修整动作机构,整正灭弧罩,调整灭弧罩与触头的位置,消除两者的摩擦现象。
 2、检查转轴是否生锈和变形:如果出现生锈和变形现象,应拆下,对转轴进行清洗和校正,必要时更换配件,使转轴转动灵活。

 3、测试电磁线圈两端有无额定电压:若无电压,说明控制回路发生故障,应根据具体电路进行检查和处理;若有电压,但低于线圈的额定电压,则是电磁线圈通电后产生的电磁力不足于克服弹簧的反作用力,此时应检查电源部分和上一级的控制回路;若有额定电压,则可能是线圈本身开路,可用多用表欧姆挡进行测量(若是接线螺丝松脱,应紧固;若是线圈内部开路,应更换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