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om2站号1通信错误3

楼主(2016-12-21):
一台设备,使用台达DVP-10MP和台达411S的触屏,由于生产需求停机了一周,本周开机显示

com2 站号1 通信错误3。我在触屏中进行了通讯参数的设置,设置为 COM2  波特率 9600   RS232  调整了一个下午,没有奏效。触屏的组态进行了密码设置,无法下载。程序没有编程电缆,也没有打开。请问各位高手,此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十分疑惑,急需帮助,恳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这是图片!!!!!!!

楼主:
哎图片,没弄上,不好意思呀。

网友A:
上载密码默认是12345678,编程电缆可以买到的!实在不行,更换一根通讯线试试?至于“通讯错误3”是啥,会不会是RS485呢?

网友B(2017-09-28):
应该是通讯线接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