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燃烧机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6-12-21):
生物质燃烧机使用说明书

使用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一. 试运行及安装注意事项

(一) ;试运行

 1;有燃烧机进厂后应检查主机外观,辅机零配件完好。

 2;根据主机各电机功率选择电源配线,安装控制箱,进

行冷态试运行。

       3;检查转机加油部位是否加油,油量是否充足。

       4;将送料时间和间歇时间做初步调节(燃烧时根据被烧设备所需温度在进行时间调整)变频机型将变频器指示调至零,合控制开关,依次制动各电机,校正电机正反转。

       5;辅机冷态调试后,点火低负荷热态调试正常。

(二);安装注意事项

 1;生物质燃烧机安装基础要夯实,砌筑混凝土水平地面

平整度<5

       2;生物质燃烧机安装时应保持四角支撑螺栓调整一致,保

          持整机水平度,防止运行时整机振动

       3;安装时,应确保燃烧机火嘴与锅炉【或其他热机】对接口

          余留不小于23-30mm的间隙。

       4;燃烧机出渣口应放置在便于出渣的地方。

       5燃烧机火嘴处应安装防护栏或警示标志,防止烫伤闲杂人

        员。

二. 运行操作规程

      (一);启动前的检查

1;燃烧准备充足且合格【适合系列燃烧机燃料标

   准】

2;燃烧机气化裂解室无结焦,积灰

3;控制箱电源正常,指示灯指示正常。

4转机润滑油,润滑脂补充正常,油量充足

5,料斗满仓,下料插板已开启。

(二);点火   升温

    1;点火前启动给料机向气化室输送一定的燃料,

       【炉篦上料层厚度25-35mm

    2;有自动点火的打开自动点火一分钟后打开风机

       小风至有火苗窜出后把风加大

    3;无自动点火的,打开出渣孔将以点燃的沾油布

           料【或轻质燃料投入气化室】观察燃料引燃情

           况,有轻微火苗,即启动一次风机少量送风

        4;视燃烧情况,加料补风【以燃烧不排烟,不灭火

           为原则】循序升温【5-10/min

530-40分钟后视燃烧情况加大风量及燃料量,调

           整燃烧机至正常运行。

 6;燃烧机与所带热机建议采用滑差并列同时启动方式

           减少热应力。

三.运行调整

       (一.);燃烧调整原则;

        1.生物质燃烧机燃烧调整首先是满足热机负荷需求,

           满足用户使用要求

        2.燃烧机燃烧调节,呈线性调节,燃烧各阶段风  料

           配比均匀,高效率燃烧

        3.喷火口火焰连续,均匀,不脱火,断火

        4.正常喷口火焰呈金黄色,暗红色表示料多或氧量不足

          明亮耀眼表示燃烧室空气系数过高

        5.燃烧风量应适中,过大气化室内未燃尽的颗粒被吹出

        6.燃烧调整必须掌握输入热量与输出热量的平衡关系

       (二);给料调整原则

       1.给料调整主要靠给料时间调整给料。高配由电机频率调整来实现

       2.给料量必须与风量相匹配,实现科学调整以勤调整,细调

         整,微调整实现

3.给料时应避免棚料,堵料,断料现象(严禁堵料运行)

(三);风量调整原则

       1  风量调整主要靠风机变频调整实现

       2.风量调整要适中,是燃烧充分 不冒烟

 3.调整风量时微调,掌握调整平衡

四.停机操作

    1.燃烧机所带热机停机后 ,循序减少螺旋给料量,适当调

    整风量

2.关闭料斗插板,停止给料机运行

3.根据气化室燃烧程度【料以完全燃烧】停止风机运行

4.短期停机【热备时】及时停机,关闭各孔门保温

5.长期停机时,停机4-6小时自然冷却,8-10小时放水

     或带温放水余热烘干防腐

6.完全停机后,全面断电

     五.操作安全注意

        1.料仓加料时,防止杂物【铁块  石头  砖块   硬木头

         棉布  铁丝   绳索等】进入料箱,造成棚料,堵料

         卡死给料机

        2.给料机运行中,禁止加油保养,以防机械伤人

        3.运行中给料机棚料,或者堵塞禁止用手疏通,防止缠

         绞伤人

4.禁止燃烧机运行中打开气化室孔门及连接法兰,管道,防

          止火焰喷出伤人

        5.运行中禁止闲杂人员【特别是儿童】触摸火嘴喷口或火

          门处,防止严重烫伤

6.燃烧机附近严禁易燃易爆物品,防止发生火灾

六.. 维护保养

        1.定期加油,定期补充规定标号润滑油,润滑脂

        2.定期除焦,定期对气化室清焦,确保腔壁清洁,延长燃烧机使用周期。

3.定期除灰,风室定期除灰 ,防止影响补充风量,影响

      燃烧。

故   障

        原     因

处     理

风机不转

电源不通

检查配电线路,开关,连接螺栓

        电机烧坏

测绝缘,换电机

        变频器故障

检查变频器设置,更换变频器

给料电机不转

电源不通

检查配电线路,开关,连接螺栓

电机烧坏

测绝缘,换电机

        变频器故障

检查变频器设置,更换变频器

轴承损坏

维修轴承,更换轴承

        异物卡死

清除搅龙异物

        出料口堵料

人工疏通

        链条脱落

调整链条松紧度

       链轮销子脱落

更换销轴

料仓返烟

  料仓料位低或空仓

及时上料保证高料位运行

       料仓塌料

人工疏通

       料仓插板未开

开启插板

       风机停机

启动风机

       燃料结渣

清除结渣

       风量不足

补充风量

  一次风挡板自动关闭销子脱落

重新开启,更换销轴,紧固螺丝

气化室燃料料层厚

打开除渣孔清除

     气化室落料口积料着火

人工疏通

火嘴活力不足

 火焰短,断火

 脱火

     气化室料层薄

提高变频增加给料量

     风力不足

提高变频增加给风量

     炉壁上结渣

清除结渣

     风室积碳

清除积碳

     气化室燃料堵塞

清除过多燃料

     火嘴喷火挂焦

清除挂焦

     气化室严重结焦

清除结焦

生物质燃烧机http://www.jiegankeliji.com

木屑颗粒机http://www.keliji315.com

模板破碎机http://www.958jx.com

撕碎机http://www.mufenji114.com

 生物质颗粒燃烧机http://www.598jx.com

收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