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的这个DP通讯主从站程序写的对吗?

楼主(2016-12-22):
CP342-5做主站,从站IM153后面挂了4个32点的输出模块,322-1BL00。。。在做主程序时,因为不能直接引用组态的输出地址,所以我把远程的输出模块地址,经过FC1映射给了从M0.0开始的16个字节。

比如第一个322输出模块的地址,在OB主程序编写的时候,对应的映射地址就是M0.0----M3.7。

第3个模块对应的编程地址就是M10.0---M13.7。我理解的对吗?程序编写的对吗?

OB主程序里按下I0.0,从站第一个输出模块的Q0.0就输出了对吧?是这样理解吗?按下I0.3按钮从站的第三个模块Q10.0就输出了,对吗?下面是我的理解和编程,大家看看对吗,能实现吗?

前辈们结合一下我的硬件组态和编程,看看有没有问题,我这样理解对吗,不对的话,应该怎么映射地址。

网友A:
你好,从你编写的程序看,完全错误。

1,组态后编译保存

2,建议以后PLC直接使用315-2DP的类型,不需要加DP通讯模块,

3,不需要什么FC1段

4,程序直接I0.0给Q0.0就可以了

5,有很多的编程手册,可以先看看

网友A:
Q   0....3,指的时Q0.0到Q3.7共32位,

Q10.3你程序中想怎么编都可以,没有固定。你给个邮箱,我发个手册给你吧,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Q   0....3,指的时Q0.0到Q3.7共32位...

现在换DP的CPU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柜子和硬件配置是厂家自己组装的,我只负责按照这个硬件进行编程调试。我的意思是在这个硬件条件下,这个编程组态方式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