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link的问题

楼主(2016-12-22):
如图,读取变频器的笔数为什么是2笔,还有就是这个笔数是通过什么确定的

网友A:
自己定,一笔是16位数据,你读/写32位数据最少需要设置读/写2笔,设置少了,读写不全数据。

网友B:
对滴 多实践就会明白了 需要几笔根据自己的需要定

网友C:
貌似用link没这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