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显示屏下面的页面怎么点不开

楼主(2016-12-22):
松下的GT02显示屏,GT程序为什么只能点最上面一行的画面,10和20和30 行的点不开?

好像凸起来的页面都可以点开,没有凸起的都点不开

网友A:
我用的GTWIN和GT32R屏,没发现有这个情况,你的是不是GTWIN V3版?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嘛,分享一下方法,防止以后出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