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ACE触摸屏模拟功能的探索

楼主(2016-12-22):
起因:公司内部使用大量的PROFACE触摸屏,介于流水线较为复杂,因此触摸屏内部程序也较繁琐,有大量的开关用来操作。触摸屏多发黑屏故障,当没有备件的时候,且设备故障报警的话,没有触摸屏操作,那么麻烦就来了

最次方案:触摸屏主要是起到监控作用,那么,利用其他更工位的触摸屏进行操作,便是一个可行方案,不过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不建议,仅当生产任务重,不能够停线时使用

探索方案:能否利用PROPB3程序模拟触摸屏,进行按钮操作

     首先是PC上触摸屏程序的模拟,总结有以下两种

     1.老款触摸屏,GP2400系列等等,直接点击PB程序界面的SIMULATION按钮,是会提示错误的

   正确的步骤,是要在向触摸屏导入程序时,在参数设定页面勾选上模拟选项,然后导入程序。导入完毕后

   ,点击simulation,修改IP后,PC端便可以模拟触摸屏的各个地址参数了(遗憾的是,貌似不能100%模拟触摸屏的图像界面,只能看到各个按钮对应参数)

     2.新款触摸屏,使用GP-PRO EX软件,可直接点击模拟,且100%还原触摸屏程序,逻辑。不过暂时没弄明白,怎么把PC跟触摸屏通讯起来,实现两者动作同步,请求大神留言赐教

现在模拟功能搞清楚了,BUT想实现PC,触摸屏,PLC之间同时的通讯,貌似不可能了,PC与触摸屏模拟操作时,可以利用PC修改触摸屏内参数,但是PLC与触摸屏的通讯就会中断,所以。想要利用PC替代触摸屏的地位,是不可能了,只有更换备件

最后,今天还研究了下,发现GP2400,GP2600的程序,是可以通用的,分辨率自己会调整。

楼主:
忘了添加图片了,这里给附上了,需要详细情况的,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A:
Proface有软件,可以做到在办公室电脑可以监控现场的人机界面,还能做操控功能。解决方案,详谈可加Q,1791840209(谢工)

网友B(2018-09-27):
引用 网友A:
Proface有软件,可以做到在办公室电脑可以监控现场...

是哪一款软件 呢?官方上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