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驱动器脉脉冲怎么驱动电机

楼主(2016-12-22):
我用驱动器Jog试运行,马达可以转,现在用plc1200发脉冲信号,马达不转是为什么,驱动器jog的时候选了jog模式,现在换成plc上位机脉冲控制,需不需要在面板上改成什么模式

网友A:
好像jog模式不能接使能的,运行的时候使能是要接上去的

网友B:
连接器的线接好没有,发脉冲的话伺服驱动器上面有脉冲显示没有,有没有给使能,上松下官网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jog模式不能接使能的,运行的时候使能是要接上去的

我接了使能,但是上面提示电机不转的原因就是使能没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器的线接好没有,发脉冲的话伺服驱动器上面有脉冲显示...

我有的西门子1200,1脚接脉冲,2脚接方向,4,6脚接plc输出的0v,7接外接电源0v,29和41接外接电源的24v,哪里有问题吗,用的松下a6伺服

网友B:
上松下官网看A6的说明书,你伺服有外置电阻没有?3.4接脉冲,5.6接方向,7接24V+,PLC输出0V使能接29。如果有外置电阻 1.4脉冲,2.6方向

网友C:
驱动器先恢复出厂设置

西门子1200,1脚接脉冲,2脚接方向,4,6脚接plc输出的0v,7接外接电源0v,29和41接外接电源的24v

网友D(2017-04-30):
相关PLC输出端子支持脉冲输出否?

网友E(2017-10-28):
看看是不接线没有接好啊,

网友F:
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G(2018-03-22):
引用 网友C:
驱动器先恢复出厂设置西门子1200,1脚接脉冲,2脚接...

41脚能接24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