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控制原理

楼主(2016-12-22):
求解: 新手入门---

     PLC对于伺服的电机控制方面说是由plc给伺服控制器一个频率信号和一个方向信号,这样电机就会根据频率大小,和频率个数来控制电机行走的速度和距离,这样感觉怎么系统就是一个开环的控制系统,还有收编码器可以反馈伺服电机的实施位置,可是plc本身就和伺服驱动器没有任何的信号交换,这样编码器又有什么作用呢??求大神给与解析,感激感激!!!!!!!

网友A(2017-03-11):
印度进口数据库网站Zauba上传了Gear VR新版本的相关信息

网友B:
编码器是伺服电机与控制器之前闭环用的,跟PLC没有关系

网友C(2017-07-24):
初学者……谢谢楼主分享……下载下来学习……

网友D:
正在学习伺服控制,希望有用

网友E(2017-08-27):
初学者……谢谢楼主分享……下载下来学习

网友F(2017-12-15):
松下伺服方面的教程看那些好,能更快的入门?

网友G(2018-01-20):
我也在学习伺服,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H:
初学者……谢谢楼主分享……下载下来初学者……谢谢楼主分享……下载下来学习……初学者……谢谢楼主分享……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H:
初学者……谢谢楼主分享……下载下来学习……初学者……谢谢楼主分享……下载下来学习……!!

网友I(2019-03-21):
楼主说的没错,这种控制方式位置环是开环的。以前还是通过电缆发送脉冲控制的情况下,需要确认命令步和实际编码器的步是否相同。现在,都是通过总线控制,三菱的光纤,西门子的Profinet,AB的EthernetIP,这种搭载的伺服基本不同担心这个问题了

网友I:
接前面的回复,编码器做到了伺服内部闭环,但是伺服电机加载的负载还是可以和编码器位置不匹配的,比如固定机构松了,这种情况如果设备需要考虑,那么加载外部编码器,例如光栅尺,然后做全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