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涡街流量计的几点安装建议

楼主(2016-12-22):
涡街流量计是利用流体流过阻碍物时产生稳定的漩涡,通过测量其漩涡产生频率贰实现流量计量的。涡街流量计由涡街流量传感器和流量显示仪表两部分构成,其显示仪表为通用流量显示仪表。以下介绍下该流量计的安装注意点。

1.    蒸汽流量计必须安装在水平蒸汽直管道上,若蒸汽管道是垂直管道,则应设水平旁路管。流量计进口侧要有10~15D的直管段(D为管道内径),出口侧要有5 ~10D的直管段,管道内径必须与流量计的公称通径相同。

2.当实际蒸汽管道直径与蒸汽流量计的公称通径不一致时,除保证流量计前后侧的直管段长度外、在大小管的连接处应装喇叭管。

3.蒸汽流量计的蒸汽的流动方向必须与流量计本体上的箭头方向一致,同时在安装时必须使指示器处于管道下方,指示器的刻度盘平面与地面垂直。

4.对于含水分较高的湿饱和蒸汽,流里计应安装在疏水器的下游,以便排出液相流体。

5.在流量计压力表接口上或者流量计进口侧的直管段上,应安装一块压力表,以便根据压力值调整流量计的压力补偿装置。

6.调整蒸汽流量计的压力补偿装置,使实际使用的蒸汽工作压力与流量计的标定压力一致。调整时打开指示器的后护盖,拧松螺母,转动标尺管,使刻度盘的压力指示分度线和标尺相应的压力指示分度线对准相接,然后将螺母旋紧,再盖好后盖。

7.蒸汽流量计工作前,必须将注水箱内注满阻尼液。可将注水箱上的注水口及排水口处的四只螺栓旋下,在注水口注水,待排水口流出的液体确认无黄锈及污物时,将排水口螺栓旋紧。继续注水至注水口溢水并确认注水箱无气体存在时,将注水口螺栓旋紧。注水箱内的阻尼液一定要注满,否则影响测量精度和损坏流量计内部零件。阻尼液一般用自来水,当流量计周围环境温度低于零度或间断使用时,限尼液要进行防冻处理,防冻阻尼液采用5%的甘醇水溶液,停止使用时应将阻尼液放出。

    涡街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达到1.0级,使用于测量液体、气体、蒸汽等低温介质和各种腐蚀性介质,运用广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网友A: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