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转矩控制与限转矩功能

楼主(2016-12-22):
在转矩控制中,经常会与速度控制下的限转矩功能搞混淆。所谓转矩限定,就是用来限制速度调节器ASR输出的转矩电流。

 定义转矩限定值0%200%为变频器额定电流的百分数;如果转矩限定=100%,即设定的转矩电流极限值为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再生制动状态运行时,应根据需要的制动转矩适当调整再生制动限定值F2,在要求大制动转矩的场合,应外接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否则可能会产生过压故障。

对于转矩限制值,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设定。一种是通过参数设定,变频器都提供了相应的参数,如安川VS G7L7-01L7-04可以分别设定四个象限的转矩限定值。另外一种就是通过模拟量输入设定,用输入量的010V420mA信号对应0%200%的转矩限定值。

 对于转矩限定值的设定,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转矩极限功能启动时,应转矩控制优先,所以电动机转速的控制与修正无效。因此会有增加加减速时间、电动机转速降低的现象发生。

 (2)在升降负载使用转矩极限时,请勿随意降低转矩极限值,这样会有落下和滑落的危险。

 (3)转矩极限的精度,在输出频率10Hz以上时精度可以达到±5%,输出频率低于10Hz时精度会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