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运行误跳闸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12-22):
1.断路器误跳闸的原因

    一次系统未发生故障,断路器误跳闸的原因主要有:

    (1)二次回路故障。如直流回路两点接地,二次回路中某些元件性能不良、损坏或短路,电缆或端子因受潮或腐蚀而使绝缘损坏等引起的二次回路短路等。

    (2)人员误动。如不小心误动某些二次元件。

    (3)操动机构自行脱扣或机构故障。

    (4)继电保护装置误动或保护出口继电器触点误接通短路等造成断路器误跳闸。

    2.断路器误跳闸的现象

    (1)断路器跳闸时没有伴随系统冲击、表计冲击摆动、照明突然变暗、设备声音异常等现象,现场检查无故障痕迹。

    (2)跳闸后,该断路器回路的电流表及有功、无功表指示为零。

    (3)故障记录显示各电气参数和波形无故障现象。

    3.断路器误跳闸的处理

    (1)及时、准确地记录所出现的信号和象征。根据设备及二次回路上有无工作、有无保护动作信号发出、表计指示情况、所报信号、有无短路电流引起的冲击、现场有无明显的故障现象等综合分析判断是否为断路器误跳闸。

    (2)检查断路器及其操动机构、二次回路等情况,分析引起误跳闸的原因。断路器误跳闸后,如果重合闸动作成功,则不允许再检查处理该断路器的操动机构、保护装置、二次回路等的问题,只能观察情况,记录信号和现象,同时汇报调度,以免处理过程中再次导致断路器误跳闸。

    (3)如果误跳闸原因为二次回路故障或操动机构问题,不能立即恢复送电的,应拉开误跳断路器两侧的隔离开关,根据调度命令,将负荷倒至备用电源供电,或通过倒运行方式等方法对负荷供电,将误跳断路器停运并做好安全措施。无备用电源又不能倒运行方式时,停用检查处理完毕后,再送电或根据调度命令处理。

    (4)如果有保护动作信号发出,应根据是否有短路电流引起的冲击,电压是否突然下降,照明是否突然变暗,保护范围内和范围外是否有故障痕迹,与调度联系了解系统运行情况,有条件时可以与故障录波图对照加以分析,以区别是发生故障保护动作不正确,还是没有发生故障而保护误动致使断路器跳闸。若是保护范围外发生故障,由于保护整定值不匹配等原因,使保护误动引起断路器误跳闸,则应隔离故障点,然后恢复送电。若没有发生故障,由于保护装置元件损坏、二次回路故障等原因引起保护装置误动跳闸,应检查保护装置有无明显的异常现象并汇报调度,将负荷倒至备用电源供电,或采用倒运行方式等措施,隔离误跳闸的断路器,将其停电检修,对配置多套保护的断路器,应严格按照现场规程或规定处理。若因保护回路上有人工作,安全措施不得力而导致断路器误跳闸,应立即停止保护回路上的工作,做好安全措施后再恢复送电。

    (5)对于人为的原因使断路器误跳闸,或其他查明原因处理后可以立即恢复运行的,应根据调度命令恢复送电。对于馈电线路,可以立即合闸送电。对于联络线,当线路上有电时,必须经并列装置合闸或在无非同期并列的可能时合闸送电。

    (6)若断路器误跳闸,无法判明故障原因,运行人员应按调度要求做好断路器停电处理措施,由专门人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