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线路越级跳闸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12-22):
线路发生故障时,由于断路器拒动、保护拒动或保护整定错误等原因,本级断路器不跳闸,引起上级断路器跳闸的现象,称为线路越级跳闸。线路故障越级跳闸时的处理过程为:

    (1)复归音响,记录故障时间,查看光字信号、表计指示、断路器跳闸情况,检查保护动作情况,记录并复归动作信号,如果控制盘台上有断路器控制开关,则复归跳闸断路器开关把手。根据上述现象初步判断故障性质、范围.并将故障现象、时间、保护动作情况、故障录波器及保护装置提供的信息、初步判断结论等向调度汇报。

    (2)检查失压母线及其连接设备,例如跳闸断路器是否正常,有无损伤,拒跳断路器至线路出口有无故障。根据保护动作情况、断路器跳闸情况、现场检查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并将检查结果及判断结论汇报调度。

    (3)设法拉开拒跳断路器或其两侧的隔离开关,以隔离故障设备。

    (4)根据调度命令送出母线和其他无故障线路。

    (5)若越级跳闸是保护拒动或保护整定错误造成的,不能判断是哪条线路拒跳,可先拉开各线路断路器,送出母线,然后逐一试送各线路。若送至某一线路时又出现越级跳闸,则说明此线路保护有问题,断开该断路器后,再重送母线和其他无故障线路,然后设法拉开拒跳断路器或其两侧的隔离开关。

    (6)对断路器拒跳等造成越级的原因进行检查。运行人员应检查拒跳断路器的二次回路,例如检查熔断器是否熔断,直流母线电压是否过低,有无直流接地信号发出,断路器辅助接点位置是否正确,跳闸线圈有无问题,该断路器操动机构的气压或液压是否正常,接线端子有无松动等,尽快排除故障,然后给线路送电。若故障不能排除,应报告上级,由其组织检查和处理。对于由于保护拒动或保护整定错误造成的越级跳闸,通知保护人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