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磁阀一直有动作
sun!!

楼主(2016-12-22):
PLC设定的程序是给他信号他才有动作!刚刚开机的时候运作正常!运作一小会后电磁阀就一直通电

就是那个双向的下边的那一个!

网友A:
可以先监视一下程序,是否是程序bug,有输出才导致的,

网友B:
监控程序,看这个电磁阀是否有输出,再检查外部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