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接编码器没反应

楼主(2016-12-22):
PLC是台达60ES2 晶体管,编码器用的欧姆龙的E6B2-CWZ6C,5根线的 A相接在X0  B相接在X1   S/S接-24

转动编码器 C251 没反应  第一次用编码器,请教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编码器是脉冲输入端,它需要转动、才会有信号进来;此外还需要设置“倍频”!否则作为步进电机的“反馈控制”。

网友B(2017-02-06):
看看学习学习,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