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动机过热求助

楼主(2016-12-23):
现在有一台德国产280千瓦4级电机,380V,绕组大修,轴承换新,动平衡已做,上车床打了转子外圆,轴承台外圆,都正常,电机端盖轴瓦也完好,加2号锂基润滑脂,三分之二,安装试车,电机定子电流正常,平,轴承过热,室温3度,电机轴承91.5度,,拆开以后测温,中轴过热,轴承外圆,温度适中,求助懂行的专家解答一下,

网友A:
是不是轴承跑套呢  你是不是车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轴承跑套呢  你是不是车轴了

没车轴,不跑,做记号了。

网友B:
开机多长时间了,一般新加油后轴承温度会高一段时间,过了会慢慢降下来

网友C:
上车床打了转子外圆。。,,,,。

可能破坏了转子矽(硅)钢片,片之间的绝缘,

产生了涡流发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车床打了转子外圆。。,,,,。可能破坏了转子矽(硅)...

估计是破坏了转子绝缘。

网友E:
是不是有轴电流引起的呢?

网友F:
油有问题!!!!!!!!!!1

网友G:
估计是机械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轴电流引起的呢?

轴电流不会导致温差那么大,应该是转子温度过高传导过来导致温升过高!

网友I:
不应该车转子外圆,车后会增加涡流的。

网友J(2017-01-25):
中轴过热就说明存在比较大的轴电流,考虑到绕组新绕的,排除安装线圈问题后就是你的转子问题,由于没图片难以判断是否存在转子断条等问题,还有由于你加工过转子,外径不知变化大小,考虑换转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