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样设置还原初始设置

楼主(2016-12-23):
昆仑通态触摸屏,怎样设置一个开关按键,选择是否开启重启后还原初始设置?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实现不了,还原出厂设置没有对应的函数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只能进入启动属性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不了,还原出厂设置没有对应的函数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不是还原出厂设置,而是还原到刚刚下载完工程的时候。

设置一个开关,

开启,就是还原初始设置;关闭就是保存修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