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设置PG/PC通讯,提示这个,有解决的方法吗

楼主(2016-12-23):
不知是不是系统不兼容,WIN7,旗舰64位,软件是装好了,但是设置PG/PC接口时,电脑卡的要死,还提示这个,

里面啥也没有!~

有遇到的大神能否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64位系统的问题,建议改成32位系统。

网友B:
系统的问题。。。。。。

网友C:
安装下驱动就好了呀

网友D:
程序装的有问题,重新装

网友E:
没有驱动,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F:
64位的用问题,我也是64位的,就是第一次连接时要等一会

网友G:
电脑系统的问题,为了成功使用,我换了32位的系统

网友H:
应该是电脑系统的问题,重新装

网友I:
不可能不兼容的,应该是安装包的问题,我电脑从WIN10改成WIN8,都没有问题。台式机是WIN7 64的 ,SP9一样跑的超好!

网友J:
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K:
64位也一样能用,估计是安装包未安装好!

网友L:
对,应该是不兼容,你右键属性,以兼容模式运行下试试。

网友M:
亲测64位也是不影响的,应该是软件没有安装好!重装一下软件吧。

网友N(2017-02-15):
WIN7系统安装西门子的不好装,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O:
应该是系统原因,重新装订

网友P:
这个是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即可解决

网友Q(2017-11-15):
软件不兼容win764位的,只有32位的才可以,安装了32位的就可以了,或者安装一个虚拟机也可以的,我之前有朋友这样用过我这里也提供防西门子的合信品牌的PLC,还有国产的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

网友R(2018-10-03):
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S:
需要使用支持64位的软件,学习,共同发展----自动化集成项目以及运维,PLC编程及上位机组态,李工①⑧⑥⑥①⑦②⑤⑥⑤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