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数控机床联动

楼主(2016-12-23):
最近碰到数控机床与三菱PLC    联机动作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有何具体要求吗,实现什么功能,机床是什么系统?

网友A:
数控机床电气说明书寻找程序命令输入输出点,一般情况下都有预留命令方式预备输入输出点,以输入输出口连接PLC输入输出口,当数控机床以命令方式接通输出点即命令PLC程序启动顺序程序完成一段循环程序。一般情况下数控机床为主控,PLC完成辅助功能。比如加工材料的输送与卸载。数控机床加工程序前,输送工件、装夹定位完成输出完成反馈,数控机床命令自动加工程序启动、完成加工后,命令PLC卸载工件程序启动、完成一段卸载顺序程序。组成完成一套循环完整程序。加工程序与辅助程序之间互相互锁,不致一个工序工作时另一顺序运行不使工作顺序乱套撞机。机床为主控机带动PLC辅助机构运行。

楼主(2017-02-13):
谢谢,已经有思路了啦

网友B(2021-03-15):
2楼威武,

网友C(2025-01-25):
加工程序与辅助程序之间互相互锁,不致一个工序工作时另一顺序运行不使工作顺序乱套撞机。机床为主控机带动PLC辅助机构运行。简称((握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