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检修技巧

楼主(2016-12-23):
    1、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的原因

  ⑴ 220V交流电压输入电路和整流滤波电路对开关管提供的工作电压不够,超出脉宽调制电路的控制范围。

  ⑵ 负载电路存在过流引起开关电源负载加重而导致输出电压下降。

  ⑶ 开/关机接口电路处于待机状态,令开关电源工作于低频振荡状态其输出电压为待机状态下的度数。此类故障仅应于无预备电源,CPU预备状态下的工作电压由开关电源提供的机型。

  ⑷ 开/关机接口电路末端因故工作于开机或待机之间的状态,从而导致开关电源工作于待机与开机状态之间的工作频率,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于待机值,低于开机值。

  ⑸ 保护电路端因故障工作于导通状态,使电源进入弱振窄脉冲供电,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

  ⑹ 整流输出电路中的二极管和滤波电容,限流电阻损坏引起输出电压变低。

  ⑺ 脉宽调制电路有问题,不能对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变化做出正切的响应,对电源开关管基极电压调整方向大小不对,从而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⑻ 正反馈电路中的正反馈电阻变大,放电二极管性能变差,正反馈量不足,导致振荡周期变长。振荡频率下降,从而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⑼ 它激式开关电源因未得到行逆成而工作低于低频状态,造成输出电压低。

  2、判断故障方法与步骤

  ⑴ 测行输出管集电极电压判断故障。

  ⑵ 测开关电源各个输出端电压判断故障。

  ⑶ 输出电压下降比列大,有的输出电压下降比列小。

网友A:
能不能来几个测量点的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