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4020采集噪音

楼主(2016-12-23):
我现在用DMC4020控制电机运动,同时采集力传感器的模拟量数值,我用galiltool保存的数据,采集到的模拟量噪音很大,我单独用采集卡采集的噪音很小,不知道控制器本身采集就不足,还是我其他没弄好?我接的是AI1和AGND.

网友A:
可以请教一下,您所说的噪音很大,大致是多少?另外,单独用采集卡采集数据时,运动控制卡是否在工作?您用于对比的采集卡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请教一下,您所说的噪音很大,大致是多少?另外,单独...

上面两个分别是用控制器和采集卡采集到的数据,他们采样率一样的,都是在电机上电使能状态下的数据,只是没有输入力而已。采集卡型号是NI USB-6210,单端接线方式。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NI USB 621X 的材料。作为一个运动控制卡,DMC-4020在模拟电压采集方面,应该是不如它的。NI USB 621X上应该有更好的硬件或者软件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NI USB 621X 的材料。作为一个运...

恩,大概明白了,还有就是我力传感器和电机是接触的,没有绝缘,所以噪音比较大。

我现在控制器采集到的数据,频率大概2000HZ,有没有方法提高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