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RO7仿真问题

楼主(2016-12-23):
松下PRO7编程使用仿真就出错,点确定就程序退出,是什么原因,有大师知道么,请指点

网友A(2017-06-16):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在学这款软件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如果知道的话,恳请大哥指点下

网友B(2018-02-01):
工控菜鸟,和各位大神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