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里的短路保护用空开还是熔断器

楼主(2016-12-23):
各位前辈,我想问一下,电控柜里边的短路保护用空开还是熔断器更合理,另外有带空开功能的旋转断路器吗?

网友A:
常用的是断路器,不过现在大多数的空开都集成了断路器的短路保护作用。

网友B:
短路保护保护一般用的是断路器,过载用熔断器

旋转断路器一般都安装在抽屉柜上,楼主想说什么,不是很清楚

网友C:
1、可靠和速断的话采用熔断器更好。但是方便的话还是断路器好,不用更换熔丝。

2、带空开功能的旋转断路器,其实普通的可以加装一个旋转手柄;另也有带旋转的断路器。

网友D:
空开好啊。没听说过有旋转带短路的啊

网友E:
短路保护当然是熔断器最好了.

网友F:
短路保护肯定是熔断器好啊  落点保护有时候会不稳定的就跳电

网友G:
断路器是短路保护,熔断器用作过载保护!空开不就是断路器的一种吗,带旋转功能可以选择一个机械部件加装在空开上,就可以用旋钮来控制空开了

网友H:
用熔断器好啊,断路器有触点烧蚀粘连的危险存在,而熔断器只要过了整定值一定会熔断的。

网友I:
    在断路器普遍应用之前(上世纪60年代吧),用熔断器做过载保护,非常不可靠。

    首先,电流值不能准确选择,尤其做电机过载保护,其发热特性与电机发热不配合;其次,做电机主回路保护,当一相熔断,电机处于单相运行;再次,小容量熔断器产品出厂离散性较大,加上安装接触点接触电阻不同,实际使用中熔断电流相差较大。

    所以出现无故障熔断、电机烧了仍没熔断、电机单相运行等现象。

    熔断器是做短路保护的,在后来的应用中非赋予它过载保护功能,甚至教科书都那样写的。

网友:
市面上的空气开关说明书上都说明其有短路保护的功能,但不同牌子的质量相差很大,我试过短路时空气开关不会跳闸的情况。短路保护还是用熔断器比较有保障,建议选用一些容易更换的保险座和保险。

网友J(2017-01-27):
两个都配置比较好,也有快速熔断器,

网友K:
短路保护肯定使用断路器,快速反应也不会坏掉

网友L(2023-05-01):
引用 网友G:
断路器是短路保护,熔断器用作过载保护!空开不就是断路器的一种吗,带旋转功能可以选择一个机械部件加装在空开上,就可以用旋钮来控制空开了...

        -----------------------------------------------------------------你这不是扯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