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长时间不用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6-12-23):
YASKAWA MOTOMAN DX100 MA1400长时间没有使用,现在开机就一直处于这个画面了,求助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有可能是系统出问题了,也许是后备电池没电了,也许是受潮了。你可以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逐一排除,千万不要盲目操作和拆解

网友B:
会不会是系统出问题了,做好打电话给机器人的厂家  让他们解决

楼主:
问了下厂家,厂家说是因为太久没用蓄电池没电了,导致系统缺失,能自己修复吗?这机器人主要是打算用来学习的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系统出问题了,也许是后备电池没电了,也许是受潮...

楼主:
问了下厂家,厂家说是因为太久没用蓄电池没电了,导致系统缺失,能自己修复吗?这机器人主要是打算用来学习的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系统出问题了,做好打电话给机器人的厂家  让他们解决

网友C:
更换电池 要是之前有备份资料的话可以把备份资料考进去就行 要是没得备份得可以重新初始化一次 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