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解决个PLC上位机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12-23):
这是怎么回事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通道打开失败一般是地址设置错误或者是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B:
不是有显示吗,与服务器连接失败,内存不足的,你可以尝试将数据备份后,清空存储,然后试试。

网友C(2017-02-05):
清理内存,瘦身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