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F0.00什么情况?

楼主(2016-12-24):
台达变频器一打开就显示F0.00,而且增减键也不能调它的值,这是什么情况啊?我该怎么弄?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什么系列的 怎么控制法

网友B:
一般台达变频器0.00参数是机种识别参数是厂家出厂设定只能读取不能修改。

网友C(2018-07-30):
按mode键切换,要看你要怎么控制,参数调好才行

网友D:
显示的实时频率值

网友E(2019-02-25):
一般是F0.0是没有给频率  参数02.00是频率给定(不同机型有所不同)设置一下就可以解决    淮安中迅电气 专业维修各种变频器  1529868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