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知识---变频空调与普通空调二者有何不同

楼主(2016-12-24):
变频空调是在常规空调的结构上增加了一个变频器。压缩机是空调的心脏,其转速直接影响到空调的使用效率,变频器就是用来控制和调整压缩机转速的控制系统,使之始终处于最佳的转速状态,从而提高能效比(比常规的空调节能20%~30%)。

变频空调是在普通空调的基础上选用了变频专用压缩机,增加了变频控制系统。它的基本结构和制冷原理和普通空调完全相同。变频空调的主机是自动进行无级变速的,它可以根据房间情况自动提供所需的冷(热)量;当室内温度达到期望值后,空凋主机则以能够准确保持这一温度的恒定速度运转,实现“不停机运转”,从而保证环境温度的稳定。

变频空调大体可以分为:交流变频和直流变频。交流变频空调采用交流变频压缩机,2次调节电压转换,因为相对于定频压缩机,没有了启动电容,故电路损耗降低,从而达到省电的目的。

变频空调具有以下特点

1、启动电流小,转速逐渐加快,启动电流是常规空调的1/7;

2、没有忽冷忽热的毛病,因为变频空调是随着温度接近设定温度而逐渐降低转速,逐步达到设定温度并保持与冷量损失相平衡的低频运转,使室内温度保持稳定;

噪声比常规空调低,因为变频空调采用的是双转子压缩机,大大降低了回旋不平衡度,使室外机的振动非常小,约为常规空调的1/2;

3、制冷、制热的速度比常规空调快1~2倍。变频空调采用电子膨胀节流技术,微处理器可以根据设置在膨胀阀进出口、压缩机吸气管等多处的温度传感器收集的信息来控制阀门的开启度,以达到快速制冷、制热的目的。

变频空调工作原理

“变频”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启动时电压较小,可在低电压和低温度条件下启动,这对于某些地区由于电压不稳定或冬天室内温度较低而空调难以启动的情况,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由于实现了压缩机的无级变速,它也可以适应更大面积的制冷制热需求。

所谓的“变频空调”是与传统的“定频空调”相比较而产生的概念。众所周知,我国的电网电压为220伏、50赫兹,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空调称之为“定频空调”。

由于供电频率不能改变,传统的定频空调的压缩机转速基本不变,依靠其不断地“开、停”压缩机来调整室内温度,其一开一停之间容易造成室温忽冷忽热,并消耗较多电能。而与之相比,“变频空调”变频器改变压缩机供电频率,调节压缩机转速。依靠压缩机转速的快慢达到控制室温的目的,室温波动小、电能消耗少,其舒适度大大提高。而运用变频控制技术的变频空调,可根据环境温度自动选择制热、制冷和除湿运转方式,使居室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所需要的温度并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下以较小的温差波动,实现了快速、节能和舒适控温效果。

供电频率高,压缩机转速快,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大;而当供电频率较低时,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小。这就是所谓“变频”的原理。变频空调的核心是它的变频器,变频器是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一种高新技术,它通过对电流的转换来实现电动机运转频率的自动调节,把50Hz的固定电网频率改为30至130Hz的变化频率,使空调完成了一个新革命。同时,还使电源电压范围达到142V至270V,彻底解决了由于电网电压的不稳定而造成空调器不能正常工作的难题。

变频空调每次开始使用时,通常是让空调以最大功率、最大风量进行制热或制冷,迅速接近所设定的温度。由于变频空调通过提高压缩机工作频率的方式,增大了在低温时的制热能力,最大制热量可达到同、同级别空调器的1.5倍,低温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制热效果。此外,一般的分体机只有四档风速可供调节,而变频空调器的室内风机自动运行时,转速会随压缩机的工作频率在12档风速范围内变化,由于风机的转速与空调器的能力配合较为合理,实现了低噪音的宁静运行。当空调高功率运转,迅速接近所设定的温度后,压缩机便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运转,仅以所需的功率维持设定的温度。这样不但温度稳定,还避免了压缩机频繁地开开停停所造成的对寿命的衰减,而且耗电量大大下降,实现了高效节能。

变频空调和普通空调的区别

空调耗电量最大的部位是压缩机。变频空调比普通空调增加了一个可用于调节压缩机速度的变频器。

变频空调变频器

变频空调压缩机的运转的速度会根据室内温度的降低而减慢,普通空调压缩机则一直是以最大的速度运转,因此在一定的情况下,变频空调比普通空调省电。但是为什么实际用起来往往没有商家说的那么省电呢?那是因为,变频空调与普通空调在开机启动时,由于室内温度并未达到设定的温度,所以都是以最大的功率运行,这个时候,变频空调由于电路比普通空调复杂,因此有可能更耗电(经常使用空调的买变频空调相对来说要省电很多)。当室内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变频空调通过变频器将压缩机的运转速度降低,理所当然的,耗电量就急剧下降了。而普通空调在室内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并不能调节压缩机的速度,因此它必须关闭压缩机,这时它的耗电量比变频空调还要低。但由于压缩机在启动/停止时,会产生瞬间大于压缩机正常运行时3~7倍的电流,频繁地开停对压缩机的寿命有一定的损害。

变频空调的优点在于:温度控制更精准,噪音低,人体感觉起来更舒适,压缩机使用寿命长

普通空调优点在于:比较便宜

趋势

据了解,变频空调节能环保的概念经过近十年的启蒙教育,已从一个舶来概念强化成为一种品质信任和市场潮流,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日益理性成熟,对节能、环保、舒适的变频空调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网友A:
从而提高能效比(比常规的空调节能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