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型PLC报故障

楼主(2016-12-24):
欧姆龙CJ2M型PLC,刚开机时内置EtherNet/IP端口显示器上老是报故障:依次按ER-d5-1P-6F闪烁显示,这个以太网口口通过交换机连着着一台电脑,一个触摸屏,一台视觉系统相机,想问下有没有朋友遇到相似的问题,求解?怎么解决?

网友A:
把plc说明书找到搜索d5,看看什么异常,还有那个应该是IP,而不是1P,应该是网络设置方面有问题

网友B:
没遇到过,我们都用的CP1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lc说明书找到搜索d5,看看什么异常,还有那个应该...

说明书看了,D5是校验出错,那IP后面6F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