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6-12-24):
前段时间我的一台ABB acs 550 变频器烧坏了,控制方式是PLC控制外部端子动作。后来送出去维修,人家说模块全炸了,我还特地去维修点看。确实两个模块都烧了,主板也是一大片烧黑了,维修花了3800。修好后,我在电工班试了下,随便接了个电机利用面板模式控制启停和正反都是正常的。今天把变频器装到现场去了,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所有的设置都输入了,请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下原因。我自己认为是没有修好,虽然面板模式没问题但外部控制模式没有用。后来我又换了台新的变频器参数一设置好就正常了。所以我认为自己设置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外部接线也简单都是按照顺序接的不可能错。

网友A:
如果参数设置及接线均没有问题,应该考虑是变频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