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博途软件做上位机画面

楼主(2016-12-24):
博途版本是V13,现在要用博途做上位机组态,添加新设备选的是PC系统→常规PC,这样做对吗;

添加新设备后发现没有画面,

请大家帮忙给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博途V13就算是正版授权也不支持上位机组态的 ,只支持触摸屏组态, 要想使用上位机组态功能必须联系西门子给一个专门授权才可以用

网友B:
谁说不支持,不知道,不要乱说,需要安装WINCC的相关版本,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
wincc只是没有集成到博图里吧,需要单独安装

网友D(2017-02-05):
软件安装附带wincc只是有的屏不支持得下载相应的文件。才可能编写程序。在就是连接的方式,用电脑数据线,还是dp,net相应的设置弄好了,没有问题很方便

网友E:
需要安装WINCC的相关版本,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F(2017-04-30):
引用 网友B:
谁说不支持,不知道,不要乱说,需要安装WINCC的相关版本,就可以使用了

安装好博途v13,也安装好了wincc pfofessional,但是硬件组态里面只有hmi面板,那上位机组态应该选哪个硬件呢?

网友G:
选择型号啊,如果直接用电脑做界面,就可以选PC

网友H:
我想用普通PC机直接组态上位机是不是不能用博途Wincc?需要再安装Wincc 7.3吧

网友I(2017-08-11):
昨天刚刚装了博途,就没找到wincc

网友J(2019-10-18):
昨天刚刚装了博途,就没找到wincc111

网友K:
博途支持大部分面板的HMI制作,上位机还是得用WINCC 7.4等版本。

网友L:
可以正常使用WINC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