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3H多功能电能表现场校验仪注意事项

楼主(2016-12-24):
DN-3H多功能电能表现场校验仪,是专门为现场校验单、三相有功和无功感应式和电子式电能表以及其它多种电工仪表而设计开发的一款便携式设备。该设备应用高精度采样技术,并结合最新数字信号处理方法,为现场校验电能表和其它多种电工仪表提供了一套方便高效的解决方案。

以下是使用DN-3H多功能电能表现场校验仪时的注意事项:

  1、设备通电使用前,应保证可靠接地。

  2、设备通电使用前,应确认面板上的Ua/外部供电电源选择开关是处于哪种状态:该开关按下即选择了通过Ua与U0提供设备工作电源,供电范围为AC80V-400V,该状态下,严禁把电源线插入外220V插座。该开关浮起(同时指示灯亮)即选择了通过外220V插座提供设备工作电源,供电范围为AC220V±10%。

  3、严禁在设备通电工作状态下反复按动Ua/外部供电电源选择开关。

  4、严禁在设备通电工作状态下用手去触摸面板上的各端子。

  5、正确连接测试导线,正确设置电流输入方式,输入相应量限内的电流和电压量。切记电流输入值不得超过所选端子额定值的120%。

  6、钳形电流互感器在使用过程中应轻拿轻放,必须保持钳口铁芯端面清洁,不得有任何异物。钳口端面可用干绸布擦拭(严禁沾酒精和水),擦拭过程中应保持铁芯端面光洁度。

  7、接线时,必须先加电压,后加电流;拆线时,必须先去电流,再断电压。请切记不要将电子表脉冲采样线接在火线或零线上,以免损坏设备。

  8、在夹钳形互感器时,一定要让电流线从钳形互感器的圆孔中穿过,钳口要合严,不要将线夹到钳口上,以免影响测量精度。

  9、设备按键采用轻触薄膜按键,应防止用锐器或指甲按压。

  10、应注意防水、防潮,存放于干燥处。严禁在潮湿及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使用。

  11、仪器在工作不正常(受到干扰或死机)时,可对其复位(按[复位]键)后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