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转不起来

楼主(2016-12-24):
第一次搞伺服,照着台达手册上例子做的PLC发5000脉冲电机转一圈,脉冲当量0.001电子齿轮分子256/1       机转不起来,请教各位高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可以到速派上发个活儿试试啊

网友B:
从以下几个原因排查:一是接线方式是否正确,二是伺服使能是否开启,三是PLC是否是晶体管输出,端口是否选择正确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伺服没用servo on,可以把P2-10改成1,上电使能,给/pulse发脉冲就可以走

网友D(2017-01-23):
1,你要确定你使用的PLC是否是晶体管型的?

2,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3,建议将P2-10设置为1,让伺服上电即为ON状态。

4,建议将P1-01设置为0,伺服为PR模式。

5,发送脉冲的指令用DDRVI或DDR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