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电机发脉冲转不起来

楼主(2016-12-24):
第一次搞伺服,照着台达手册上例子做的PLC发5000脉冲电机转一圈,脉冲当量0.001电子齿轮分子256/1       机转不起来,请教各位高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用的台达PLC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B:
给脉冲信号前,正转、反转、紧急有没有先闭合,伺服异常复位有没有断开等,看你图纸没有错误,应该是你PLC程序动作顺序造成的。

网友C(2017-02-06):
先手动测试下伺服正反转,确定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D:
P2-15,16,17百位设为1

P2-10改为001

网友E:
可能有几个问题:

1、接线,按照A2伺服手册上的方式接就行

2、模式选择,要选择PT模式

3、伺服使能,P2-10设为001上电使能

网友F:
伺服是否已使能,工作模式是否是PT模式,脉冲接线是否正确,脉冲类型是否正确,还有你的伺服电机是否带有抱闸。

网友G:
看看有什么报警信息,得首先解决掉,手动设置先用驱动器试转一下,排除电机自身的问题,然后再发脉冲,最好有示波器或其它接收高速脉冲的东西监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