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着台达伺服教程做,伺服电机一动不动

楼主(2016-12-24):
第一次搞伺服,照着台达手册上例子做的PLC发5000脉冲电机转一圈,脉冲当量0.001电子齿轮分子256/1       机转不起来,请教各位高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台达PLC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台达PLC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B:
频率是多大 PLC的 是否合适

网友C:
你看下PLC什么型号,设置的参数对不 ,如果没问题,连接电脑监控运行下,查看有脉冲输出么,如果有检查你的伺服看下控制线对不,查看伺服是否收到脉冲,一点一点的查,希望你能发现问题的

楼主:
对: niu775555 你看下PLC什么型号,设置的参数对不 ,如果没问题,连... 内容的回复! 谢谢找到问题了CN1里脉冲线41,没焊好 对了我设置的电子齿轮比例,帮我看看合适吗谢谢

网友D:
电子齿轮比要看机构的型态,

可以参考 => 齿轮比自动计算

有丝杆也有皮带的

网友E(2017-03-14):
同意8楼说法,最好查一下电子齿轮比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F:
新手学习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G(2018-04-01):
伺服驱动器有个使能,P2-10   设置一下

网友H:
点动还是通信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