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变频器自身接24V接一个压力原件

楼主(2016-12-24):
用ABB自身的24V接一个电流或电压的压力元件能实现给定吗?   谢谢指点

楼主:
如图这样能实现吗?不用下载就是这个图

网友A:
你要用上手动自动宏,DI3作为转换开关,一组信号用AI1也就是电位器,另一组用AI2, 信号用压力信号。要实现自动调节,必须有设定点,有了反馈后才能作为给定

网友B:
试过了没有?直接这样用,能稳定吗?

网友C:
可以这样用,我们做的接压力变送器就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用,我们做的接压力变送器就这样用的。

这样可以吗,能发个图纸看看嘛  谢谢8968924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没有?直接这样用,能稳定吗?

没试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这样能实现吗?不用下载就是这个图

变频器上那电源,就是狗屎电源 。。。

战败国的狗屎

网友E:
ABB ACS510变频器的给定值是通过AI1给定的,电流或电压是由拨码开关选择。

网友F(2017-12-07):
如何设置参数,只用压力变送器,控制变频启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用,我们做的接压力变送器就这样用的。

给发个图,和参数,308657660@qq.com

网友G(2019-11-23):
一个压力变送器,有接线实物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