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步进电机驱动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6-12-25):
KEB14F5M1E-Y00D步进电机驱动器,由于无显示面板看不出故障代码,红灯闪烁报错。经过静态测试IGBT为好的,其他开关管以及芯片也无损坏现象,上电后输入电压正常,风扇也正常旋转。有没有同行前辈指教一下怎样查看故障或可能出现的故障点。谢谢各位

网友:
面板复位就好了。不一定是故障

网友A(2017-01-28):
不可能吧,应该说没有那家的控制器不知道报什么故障灯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