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自动化设备报警无法解除求助

楼主(2016-12-25):
请教自动化设备一直报这个错,是何原因?

网友A:
连接PLC,检查一下程序吧

楼主:
谢谢,果然是plc问题

网友B:
德国原厂机器一般不锁程序:但是到了国内那些国内的家伙立马就把程序加密锁了

网友C:
4号通道故障,说得很明白啊

网友D(2017-03-03):
4号通道,有故障,研究一下,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