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识图(符号、图形对应名称)

楼主(2016-12-25):
初学EPLAN,想速成,不过图纸中部分的符号不知道上哪里找,望大神有一些识图的名称对应表

比方说:以上图中虚线框指的是的什么,在哪里能找到,或是L1:1对应的是什么?

网友A:
插入 盒子  母线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入 盒子  母线连接

能编辑回路数量和命名吗?

网友A:
插入后双击,弹出的框中一个是设备标识,一个是连接点代号。多试试

网友C:
“插入”——“设备连接点”就好啦!

网友D:
以上虚线表示黑盒,L1:1为定义的设备标识符。

插入——盒子——黑盒

插入——电位连接点(之后双击进入后可定义该连接点为L1:1

虽然想速成,但这些基础还是得一步步来,在百度里找些EPLAN视频教程看一下,这样学起来很快,尤其是这些细节,看书或者问别人来得太慢,跟着视频教程练习一遍就都 会了。

网友E:
网上有视频教程  很全的  下载看看

网友F(2017-07-20):
插入——盒子,方框是黑盒,La:1是母线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