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一个装置控制系统是否需要提高配置

楼主(2016-12-26):
最近有的装置出现操作站故障,操作卡、趋势慢等等问题。

上级安排分析系统现有状况,不知道应该从什么方面入手分析?

网友A:
操作卡一般是通讯链路故障所致,你把那些连接器件更换一下

楼主:
不是你分析的原因

引用 网友A:
操作卡一般是通讯链路故障所致,你把那些连接器件更换一下

网友B:
用的哪家的DCS,叫他们去看一下,估计又得装置老了 要换了

网友C(2017-01-25):
是不是报表,历史数据太多了

网友D(2017-06-22):
先要说明是什么系统,这样才能针对性分析。一般是跟上位系统有关系,由于历史数据等原因造成检索时候慢并占用资源多,所以容易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