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十七个三菱变频器选型问题及解答

楼主(2016-12-26):
三菱变频器型号众多,每个型号的功用和配置也都更不相同,所以对于不是特别了解专业技术的采购人员来说,这是个让人比较头疼的问题。为此,小编特意收集了十七条常见的三菱变频器选型的问题以及解答,希望对诸位有所帮助!

1.问:FR-A7NC、FR-A7NC-E-KIT和FR-A7NC-E-KIT-COVER的区别?

  :1.FR-A7NC是用于A700/F700系列变频器

     2.FR-A7NC-E-KIT是用于E700系列变频器,其相当于FR-A7NC + FR-A7NC-E-KIT-COVER

     3.FR-A7NC-E-KIT-COVER是一个盖板,因为结构问题,E700加上A7NC之后原盖板不能用了,需要换成-COVER

------------------------------------------------------------------------------------------------------------

2.问:A700系列与E700系列选件卡的区别?

  :1.A700系列的每种选件卡(如A7NC/A7NP/A7AP等)都可以直接加在主机上,无须另外加盖板;

     2.E700系列的接头因为原盖板很紧凑,加了选项卡之后原盖板无法使用了,加了选件卡后都要加与之相应的盖板

------------------------------------------------------------------------------------------------------------

3.问:FR-F740-S75K-CHT中‘S’的意义,是不是有特殊含义?

  :S是超大功率的意思,从F700系列75K以上(含75K)都有S,无特殊含义。------------------------------------------------------------------------------------------------------------

4.问:后缀带CHT和不带CHT两类变频器的区别

  :1.-CHT的变频器有一个监视输出端子CA是模拟量电流输出DC0-20mA(图一)

     2.不带-CHT的变频器与之相应的监视输出端子FM是脉冲输出(图二)

     总结:两者唯一区别就是这两个端子输出类型不同,其他功能相同

               图一(-CHT)                                                 图二

------------------------------------------------------------------------------------------------------------

5.问:FR-PA02与FR-PA02-02的区别?

  :1.FR-PA02是FR-E520/FR-E540变频器自带的,有旋钮用于调频率

     2.FR-PA02-02是FR-E540-CHT/F

R-E520S-CHT变频器自带的,通过上下键调频率

     总结:两者功能相同,可以相互替代使用

------------------------------------------------------------------------------------------------------------

6.问:三菱变频器A024、A044 | A100、A200 | Z100、Z200 | V200、V200E 替代型号分别是什么?

  :1.A024、A044系列分别可用E720和E740替代

     2.A120和A140分别可用F720和F740系列替代; A220和A240分别可用A720和A740替代

     3.Z120和Z140(Z220和Z240)分别可用A720和A740替代

     4. V220、V240(V220V、V240E)分别由A720+FR-A7AP 和 A740+FR-A7AP替代

------------------------------------------------------------------------------------------------------------

7.问:三菱变频器A500 | F500 | E500 | S500、S520S 、S520SE | V500 替代型号分别是什么?

  :1.A520、A540系列分别可用A720和A740替代

     2.F520、F540系列分别可用F720和F740替代

     3.E520、E540系列分别可用E720和E740替代

     4.S520、S540系列分别可用D720和D740替代, S520S、S520SE都由D720S替代

     5.V520、V540系列分别可用A720+FR-A7AP和A740+FR-A7AP替代

------------------------------------------------------------------------------------------------------------

8.问:A700/F700系列与E700/D700系列需要将面板延长出来需要如何配置?

  :1.A700/F700系列的面板可以拆下,需要延长时只需加FR-CB20□(面板延长线)+ FR-ADP(转接头);

     2.E700/D700系列的面板因为不可拆,需要延长时需加FR-CB20□(面板延长线)+FR-PA07(面板)

------------------------------------------------------------------------------------------------------------

9.问:A700/F700/E700/D700如何选配制动电阻?

  :1.A700/E700/D700系列0.4KW-22KW变频器可以使用ABR高频制动电阻,大于22KW使用制动单元+电阻

       A740-3.7K配FR-ABR-H3.7K,记住740是配ABR-H**,720是配ABR-**

     2.F700系列变脾气因为没有内置制动晶体管,所以只能配制动单元+电阻,如F740-15K配FR-BU2-H15K+FR-BR-H15K

-----------------------------------------------------------------------------------------------------------

10.问:A500/F500/E500/S500以及A700/F700/E700/D700使用的操作面板或者参数单元的型号?

  :1.A500/F500系列的操作面板是FR-DU04, 参数单元是FR-PU04

     2.E500系列的操作面板是FR-PA02/FR-PA02-02, 参数单元是FR-PU04

     3.S500系列无操作面板, 操作单元是FR-PU04

     4.A700/F700系列的操作面板是FR-DU07, 参数单元是FR-PU07

     5.E700/D700系列的操作面板是FR-PA07, 参数单元是FR-PU07

     总结:操作面板指的是变频器自带的面板,参数单元则可以针对整个系列使用,功能更强大

------------------------------------------------------------------------------------------------------------

11.问:FR-A740-XXK-C9特点?

  :FR-A740-XXK-C9是一种较高级的变频器,-C9的机器里内置了一块A系列64点的PLC,有可编程功能

------------------------------------------------------------------------------------------------------------

12.问:FR-E740-120-EC对应中国销售的变频器型号是,如何看?

  :1.FR-E740-120-EC是三菱销往欧洲的变频器型号,欧洲人的变频器选型习惯是看电流,120是12A,则对应的型号就是

       FR-E740-5.5K-CHT

     2.此外还有以NA为后缀的变频器,是三菱针对北美市场的型号,同理对应

------------------------------------------------------------------------------------------------------------

13.问:变频器FR-F700-CHT和FR-F700-CHT1的含义

  :CHT1: 变频器功率在55KW以下的一个标记,没有实际意义

                 图三

------------------------------------------------------------------------------------------------------------

------------------------------------------------------------------------------------------------------------

14.问:FR-BAL-H5.5K用什么替代?

  :1.FR-BAL-H5.5K(AC电抗器)用FR-HAL-H5.5K替代

     2.另外FR-BEL(DC电抗器)用FR-HEL替代

     总结:FR-BAL和FR-BEL是旧型号,之前用于500系列的变频器,现在分别用FR-HAL和FR-HEL替代。

------------------------------------------------------------------------------------------------------------

15.:变频器配的选件FR-HAL-0.4K和FR-HAL-H0.4K有什么区别?

  :变频器选件带H和不带H的区别在于:带H是400V级的意思,不带H是200V级。

------------------------------------------------------------------------------------------------------------

16.: 三菱变频器使用的设置,调试软件是那个?

: FR Configurator SW3

------------------------------------------------------------------------------------------------------------

17.: FR-CV-H22K-AT与 FR-CV-H22K的区别是?

  : -AT是散热片柜内安装,不带-AT是散热片外置构造。
   两者作用相同;使用方法相同,只是散热片安装方式不同

------------------------------------------------------------------------------------------------------------

网友A(2018-01-08):
非常有用,学习了!

三菱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