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校验方法

楼主(2016-12-26):
热电偶温度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热电偶或者热电阻传感器将被测温度转换成电信号,再将该信号送入到变送器的输入网络,该网络包含调零以及热电偶补偿等相关电路。经调零后的信号输入到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放大的信号就会一路经V/I转换器计算处理以后以4-20mA直流电流的输出;另一路经A/D转换器处理后到达表头显示。变送器的线性化电路有两种,均采用反馈方式。对热电阻传感器,用正反馈方式校正,对热电偶传感器,用多段折线逼近法进行校正。一体化数字显示温度变送器有两种显示方式。LCD显示的温度变送器用两线制方式输出,LED显示的温度变送器三线制方式输出。

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校验方法

用于爆炸危险场所时,请注意防爆标志与防护等级;

·机电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安装的环境必须是在-20-+70℃内,当周围环境温度太高时,SBWZ/R信号转换器和显示模块可以与热电偶分离安装。我司配有分离安装变送器的专用防爆盒。

·加电前,请仔细检查电源的正负极性,不能接错,否则可能造成不可知的后果。

·SBW信号转换器模块用环氧树脂灌封固化,以加强其防震性能,并防湿、防腐、防潮。

·温度变送器使用六个月后需进行校验。

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校验前准备:

·设备要求:数字电压表一台;

·按系统连接方法接线;

·根据变送器铭牌上标明的传感器和量程范围,输入相应的阻值,使输出分别为1V和5V(可分别调整零点电位器和满度电位器);

·按量程十等分点输入各电势值,检查各温度输出是否符合精度范围;

·按说明书技术指标进行测试,应符合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