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6-12-26):
请问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我为什么总是看不懂呢。大家有没有好一些的资料推荐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详细了解PLC通讯指令,通过485通讯

网友B:
找plc和变频器通讯资料,然后对于通讯协议好好研究研究。再实际仿真测试!

网友C:
看你是什么PLC,西门子的有库文件,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D:
看看通讯手册,485,232多熟悉吧,

网友E:
反正我在学习中,谢了LZ

网友F:
台达,三菱的通讯实例都有,价钱合适可以马上发给你,好理解,有注释

网友G:
要是看不懂PLC和变频器的通讯,可以考虑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啊,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H:
要有IO表,看看接线,查查手册

网友I:
这个还得多看手册,然后就是多了解下MOSBUS协议,基本所有工控产品都支持,也是做通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网友J(2017-02-24):
传送指令传的是ASC码,可以看实例参考下。

网友K:
选择合适通讯协议端口 仿真软件测试

网友L:
这种通讯资料网上很多的,重要的是你要实践,实际操作几遍你就会了

网友M:
找点相关资料,现在都PN通讯,只要在同一个网段,很容易通的。DP通讯的话,可以用报文做。报文也很好做的,只要把PLC的发送对应到变频器的接受,变频器的发送对应到PLC的接收。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台达,三菱的通讯实例都有,价钱合适可以马上发给你,好理...

  你的联系方式发我邮箱 289157183@qq.com

网友O(2018-10-17):
我想要学习plc,了解非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