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样与多台带RS485的智能仪表通讯

楼主(2016-12-26):
西门子200,与多台带RS485的智能仪表通讯,仪表有10几个,想通过485集线器来实现,但是没有实际用过集线器,想咨询一下实际应用过的前辈,有写细节还望指点。还望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西门子S7200 smart   RS485modbus rtu  通信可以完成,最多可以控制200多个带同重通信协议的仪表,只需2条线即可完成

网友B:
西门子200和仪表MODBUS通信。仪表通过485接线串接到PLC的通讯口(仪表设定好从站地址),程序通过MODBUS RTU轮询。

网友C:
  10 几个 485 总线仪表应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挂 在 485 总线手拉手就可以

网友D:
支持楼上,可以直接挂,如果最大距离超过50米,

最好将网络分成几段,中间用光电隔离一下,

在增大驱动能力的同时,增加了网络的可靠性

网友E:
现在有微耕的门禁软件和门禁设备、北京浦特伟业的串口服务器。。由于门禁和门禁控制器离的较远(300-400m),布网线达不到求

现有如下方案:

电脑PC(门禁控制软件)--------串口服务器(网口转485串口)====(485半双工)====串口服务器(485转网口)-------门禁控制器

局域网连接。

串口服务器设置客户端到服务器模式。门禁软件搜索设备和发送权限等命令。

门禁控制软件网口直连门禁控制器的网口,软件搜索可以搜索到门禁控制器的IP地址和端口。但是通过上面的方案却不能实现。

把门禁控制器换成笔记本,在PC上用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笔记本也可以正常接收。

这其中问题出在哪里了?试了好多种方法都没有实现,求大神解救

网友F:
对: lyp82ndlf 现在有微耕的门禁软件和门禁设备、北京浦特伟业的串口服务... 内容的回复!你可以分段测试排除,到底是哪个环节无法通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现在有微耕的门禁...

把门禁换笔记本接收数据是正常的。线路是通的。

网友G:
这样估计不太行吧,十几台,通讯速度会跟不上的

网友H:
可以,但是干嘛要集线器呢?是因为这个口是水晶头的?

网友I:
以前我见过,不可以惜没有看到程序呀。

网友J:
可以用,常用的有宇泰的,可以咨询厂家

网友K(2017-01-27):
S7200有专用的MODBUS库,调用这个很容易实现

网友L(2017-08-28):
可以直接挂485,如果距离远需要中继

网友M(2018-06-04):
引用 网友C:
10 几个 485 总线仪表应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挂...

具体怎么接线,可以举个例子吗?十几个仪表需不需要用到RS485集线器?

网友N(2018-09-28):
急用通信~谢谢分享~

网友N:
现在在做200这一块,很需要,谢谢

网友O(2019-01-15):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楼主

网友P:
你好,大神,有没有200与智能模块m o d bus, r t u通讯的事例程序,给我发一些吧,感激涕零

416015568,

网友Q(2019-03-25):
同样的困扰,我是对2台200 smart 和一个RFID读写器进行通讯,不知道用485集线器能否实现

网友R:
仪表支持MODBUS的话,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