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以太通讯

楼主(2016-12-26):
急求!!我用的是FX5U的以太网通讯,第一次烧写程序进去没有问题,在与KINCO触摸屏通讯之后,想修改程序,它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直接连接cpu单元被禁用了~可以试试用plc自带的串口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直接连接cpu单元被禁用了~可以试试用plc自带...

RS-485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能是直接连接cpu单元被禁用了~可以试试用plc自带... 内容的回复!RS-485通讯?

嗯!我以前也出现过…你可以打客服电话问,他讲的比较清楚 三菱客服电话4008213030

网友B:
啊?三菱公司小型机已经出到第五代了!主要还是西门子、欧姆龙、台达竞争对手的强大,促就了Mitsubishi再次提升控制器的运算速度。

网友C:
可能通讯口又被触摸屏端口占用了, 你再次上传PLC程序的时候又要重新选择通讯口了,更换一下通讯端com口,测试一下能通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