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方法拯救你的变频器跳闸问题!

楼主(2016-12-26):
变频器110KW用于风机,经常显示恒速时过电流和减速时过电流报警,复位后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是停车时,风机是24小时不停工作的,由电脑控制转速的,但是不停,参数是由厂家设定的应该也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是风机全负荷电流也达不到额定电流,电机和电缆的绝缘都测试过了。没有问题。这种问题不是进程出现但是我们这不能停车,停1分钟都生产有影响,所以才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年中出现不到10次,很多时候并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其实变频器跳闸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的,以下有三个小技巧:

1.外部故障的处理

如输入信号断路,输出线路开路、断相、短路、接地或绝缘电阻很低,电动机故障或过载等,变频器即显示“外部”故障而跳闸停机,经排除故障后,就可以重新启用。

2.功能参数设置不当的处理

当参数预置后,空载试验正常,加载后出现“过电流”跳闸,可能是起动转矩设置不够或加速时间不足。也有的运行一段时间后,转动惯量减小,导致减速时“过电压”跳闸,修改功能参数,适当增大加速时间便可解决。

3.电源故障处理

如电源瞬时断电或电压低落出现“欠电压”显示或瞬时过电压出现“过电压”显示,都会引起变频器跳闸停机,待电源恢复正常后即可重新起动。